请问斑竹:ADS1.2中,使用系统函数atob()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3):
请问斑竹:ADS1.2中,使用系统函数atob()的时候编译不能通过,在stdio.h 和stdlib.h中都没有找到这个函数,请问ADS1.2中没有这个函数还是包含在其它头文件中了?或者用其它的函数代替了?谢谢!

网友A:
在 STDLIB.h 里倒是有 atoi, atol, atof 的函数, 但是好象没有听说 atob 的函数.

网友B:
就是没有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