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低功耗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现在用一个HT7533给触摸芯片供电,我的是电池产品需要低功耗。现在发现触摸芯片有时候会死机,需要切断电源,再上电才能恢复。有没有稳压芯片,有个控制端,可以控制芯片关断电源,需要低功耗的。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案,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我们有一颗BM9209是具有关断功能的LDO,SOT23-5封装的,各种电压输出,300mA输出,静态电流《30uA,待机时0.1uA,超低功耗,实用于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

网友B:
随便用颗3.3V的,150ma左右的LDO,都是带en端控制的,
关键是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也好给你推荐

网友C:
一个非正规的解决办法,把7533的调整脚对地串联一个5k电阻,这样正常情况不影响输出,然后在7533的调整脚接个100uF的电容来控制,平常高电位,需要断开电源的时候拉低即可。

楼主:
楼上的高手,能否解析清楚一点,电阻和电容并联吗?单片机的I/O口接到调整脚吗?

网友C:
7533的调整脚接100uF电容的正,100uF的负接510欧电阻,510欧电阻的另一端单片机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