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18b20的时候不加驱动最远达到多少米?

楼主(2011-09-23):
100米的屏蔽电缆的话,调整好时序,可行么。

网友A:
只搞过50米的屏蔽电缆

网友B:
如非必须,请勿玩命,100米屏蔽电缆的价格做433M的RF绰绰有余。

网友C:
长距离首先信号不可靠,其次价格太贵。

网友D:
借宝地问一下,18B20的时序要求性高么?本人写了,总是不显示数据,显示程序调试没错,一直认为是采集数据问题,可这与时序应该有关系吧!为啥老写不对!:(

网友E:
肯定对时序要求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