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控制3.3V电源的通断

楼主(2011-09-23):
有一个芯片AT88SC0104,我想在使用它的时候给它3.3V的电源, 不使用它的时候断电.

以前我用可控的LDO MIC5235-3.3实现的,现在想降低成本,简化设计,能否用1个或2个三极管实现.

网友A:
一个PNP三极管或PMOS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啊,很多这样的用法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啊,我找到一个原理图

网友A:
高级回复

楼主:
这个图行吗?

网友C(2016-07-16):
我觉得可以

网友D(2017-03-04):
楼主这个电路试过了没有?

网友E:
如果电流很小,可以用一个IO直接给它做电源----最简单。

网友F:
还不如用我们的 LDO  才  3毛钱    搞那么复杂的电路,QQ  39423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