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首先声明 问题对于大侠们可能简单 但对于小弟我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希望大侠们给予回答 先谢了
问题1: 我以前设计电路都是按照开发板上的设计(就是照抄了 呵呵) 现在想脱离开发板自己去设计 供电模块就难住了我 请问供电模块应该怎么去设计 比如设计个dsp的小系统(有USB 2个串口 can 1个128M的flash) 供电模块应该怎么去选材 是参照系统的功率去选材吗? 还有参照其他什么参数吗?
问题2:参照功率的话应该 怎么评估这个系统的功率呢?

网友A:
所有元件的功耗 加上介质损耗 就是系统总功率

网友B:
参照产品的要求去选型。

楼主:
能具体打个比方吗?
3# 老鱼探戈

楼主:
除了功率外还要考虑其他什么呢?
2# tianm

网友C:
TI的官方解决方案里有专门介绍电源管理的方案 楼主可以下载回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只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设计供电部分

网友D:
要的是怎么参照的问题.
作为全新的设计, 电源部分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基本方法. 首先弄清电源的要求, 包括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评估最大负载电流.
了解和评价电源里所有器件消耗的总电流(x安全系数).
根据这些要求选择电源方案和器件. 可以参考开发板.
但如果开发板提供的电源不能满足你新的设计的要求. 那就更改设计.

网友E:
供电电源是一个可独立考虑的模块,就像软件写一个函数,只需要通过接口与外界打交道,这个接口
大概就是:
1. 额定电压 、波动范围
2. 额定电流
3. 纹波系数
4. 像这个dsp如果涉及到的芯片有多组供电电压,需要考虑电压供电的时序,就是哪个
先供上去,隔多久哪个再供

功耗选择 系统最大功耗x1.5,比较可靠.

网友B:
能具体打个比方吗?
3# 老鱼探戈
引用 楼主:

比如:1、一个产品如果20pin的2051可以做到,就没必要用40pin的89c51。
         2、产品额定功率才10W,没必要用100W的电源,顶多用个30W左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您这么仔细的回答我的问题,这最大负载电流指的是不是系统中某个器件消耗的最大电流?您说的电源里所有器件消耗的总电流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系统中各个器件消耗的电流之和

楼主:
先谢谢您这么仔细的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考虑的只有电源中的输出电压 和电流 还有上电次序 您说的纹波系数我还真没有考虑到 若不考虑纹波系数会有什么影响呢?
9# JNUli

楼主:
谢谢 不过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什么?
10# 老鱼探戈

网友B:
谢谢 不过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什么?
10# 老鱼探戈
引用 楼主:

电源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建议买些电源方面的书籍看,电子档的也可以。

这是T叔的中秋大礼包,很多精品!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