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在CCS3.3.816中使用F28016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们用的仿真器是XDS510LC,软件平台是CCS3.3.816,目标板为自制的F28016电路板,发现个问题,我在CCS3.3.81.6平台下使用Sstupccs,安装好XDS510LC驱动后,并没有发现里面有F28016 XDS510USB的选项,只有F28016 XDS510的选项, 如果选择无USB后缀的,进入CCS后不能连接,选择有F2812 CDS510 USB则F2812目标板正常连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需要下载什么插件或者补丁解决?或者可以不可以选择其他器件来代替,使得XDS510LC可以正常连接CCS3.3.816。先谢谢了。

楼主:
这是连接F28016目标板后,我在SetupCCS选择F2808连接时的报错,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2082
Fatal Error during: OCS,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Connection Loss Detected on Target CPU.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I/O Port = 510

Board Name: F2808 XDS510USB Emulator
Cpu Name: cpu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不太明白,希望高手给答案

楼主:
现在连接没问题了,我自制的标准JTAG接口转10脚JTAG,估计是连线的问题,才有了这个错误。现在关于Setup CCS的选择,我还是不明白可以不可以选择F2808 XDS510USB,来代替不存在的F28016 XDS510USB。

网友B: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啊

网友C(2013-04-06):
换个高版本的应该就没哟这些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