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怎么老是停止工作?

楼主(2011-09-23):
再用keil编译程序的时候 一个工程运行第二次的时候老是出现 uvision4 IDE 已停止工作

网友A:
重新装一下!

楼主:
楼上这么简短有力的回答!!

网友B:
第一次运行OK--一直运行?
是**版的吗,重装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第一次能运行,,如果是程序运行不出错的话  ,下次还能正常运行,如果程序出错了就得重新建立个新的工程才能运行。不重新建一个的话就是无法打开工程。。

楼主:
重装后 结果一样  啊  。。。。。。

网友B:
你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重装系统区了。。。

网友C:
外部调试DLL有bug。 和盗版关系不大。

网友D:
keil的稳定性一直很让人头大,特别是调试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重装系统区了。。。
引用 楼主:

是否有用?

网友E(2013-06-18):
这个问题我也找了好久,试用版的mdk471a,最后替换掉jlink的jlinkARM。dll就行了。

网友F(2015-08-02):
bbs.**/jishu_503389_1_1.html  在这说了 本人亲测

网友F:
windows8.1 keil uvision4 IDE jlink 可以烧程序但是 IDE停止工作 有时候建工程也会停止工作  经多次测试 貌似是JLinkARM驱动的问题  我重新安装了JLinkARM_V460a版驱动  然后将其目录下JLinkARM.dll替换F:\Program Files\Keil\ARM\Segger下的JLinkARM.dll 文件  完美解决问题 。  遇到的可以试试!!

网友G(2015-10-09):
然而我试了并不行,不过我的是mdk472,win7

网友H(2017-10-14):
引用 楼主:
7# 老鱼探戈
我重装系统区了。。。

问下你重装系统之后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I:
我用的KEIL5.24版本,也出现这样问题,重新安装J-Link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