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3):
仿照seed EVM642,用tps54310做642的供电电源,空载时电源输出正常1.39v和3.26v。可是一接上负载,1.39v输出正常,但是3.3v输出就没了,为0v。 测量电流也没有过载的现象,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1-11-02):
短路了吧  要不怎么没了

你加上如果还那样  摸摸芯片是不是很快会热啊

图啊

网友B:
测量电流也没有过载的现象???
3.3V的电流?既然是0V哪来的电流
又或者是54310输入端的电流??
3.3V断开后面的负载,直接量取电压,估计你后端短路吧 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