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隔离放大器

楼主(2011-09-23):
由于工作中常要采集小心号,在用示波器观察时,50HZ干扰很大.所以自己用ISO124做了个隔离放大电路.使用两个1.5V电池供电,效果很不错.

网友A:
打不开吗

网友B:
要隔离的话 隔离放大器那个价格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网友C:
骗子,打不开

网友D:
124隔离效果还好 就是价格贵  HCNR201线性度不好

楼主(2013-03-14):
今天才发现有人说我是“骗子”!特意自己下载下来,解压后可以用PADS打开的!几位小朋友不该如此评价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才发现有人说我是“骗子”!特意自己下载下来,解压后可以用PADS打开的!几位小朋友不该如此评价我啊! ...

可以打开,帮楼主洗刷清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才发现有人说我是“骗子”!特意自己下载下来,解压后可以用PADS打开的!几位小朋友不该如此评价我啊! ...

那是几个冲动的小蠢蛋。只会用protel的家伙。一惊一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是几个冲动的小蠢蛋。只会用protel的家伙。一惊一乍的。

;P;P;P

楼主(2018-10-08):
我用过光电隔离的运放,在抗共模干扰上效果很好

网友H:
ADUM3190就是价格上比较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那是几个冲动的小蠢蛋。只会用protel的家伙。一惊一乍的。

帮楼主出一个PDF原理图。给那些看不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是几个冲动的小蠢蛋。只会用protel的家伙。一惊一乍的。

我用AltiumDesigner 9.0  16.5都打不开,还是建议以后加pdf好一些另外我从大学至工作都是都是AltiumDesigner,Candence安装数次不成功就没装
工具,只能说顺手而已,怎么就人归类分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