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发送数据

楼主(2011-09-23):
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我用MCU做从机B 和 其他控制器A通信,A做主,产生CLK;

B做从,输出数据给A。

  其中 A启动 CLK 的发生 由B的IO引脚 来控制 。

现在发现 时钟 与发送的 数据 不匹配。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方案有问题!
既然是 B 请求发送数据, 就应该直接让 B 做主机.
要发送, 就发送.
A 在接收到数据后, 自然有中断服务通知程序处理的.

另: 现在发现 时钟 与发送的 数据 不匹配。
是不是时钟信号的相位和极性 设置不匹配呢?

楼主:
方案没有问题。方案是固定了  不可以改。
B通知A给 CLK,然后B发送数据。

数据是全部发出去了, 但是 每次发送数据 开始 都是在第6个时钟周期,
完成是在下一个CLK的第6个周期。

不是从 第 一个时钟周期开始,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CLK的周期是 1.25K。

2# airwill

网友B:
你用的什么MCU?不是配置问题就是程序的时序问题。

网友C:
不就相当于是B有一根中断线,A收到中断启动SPI吗?把B配置成SPI的从模式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