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LM358的温控问题,LM358的2、3脚不满足虚短,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1-09-23):
说明:PF0接到AVR自带的AD上,采集温度。LM339起到过温保护。PE0控制是否加热。J9接到加热片上。
现象:我把温度计放到加热片上测量温度,
      1、然后调节电阻RP1使采集到的温度与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一致,大概为37度,但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U1A的2、3脚的电压,分别为0.277V、0.454V,1脚大概为1点多伏,为何不满足虚短?
      2、过了一段时间,采集到的温度跳变到60度这样,温度计显示仍为37度这样,这时候U1A的2、3脚满足了虚短。
      3、在2的前提下,我又把电阻RP1调节,使采集到的温度与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一样37度,此时还满足虚短。过了段时间,采集到的温度跳变到28度,这时U1A的2、3脚的电压又不一样了,又不满足虚短,2、3脚的电压都没有超过1V。
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测运放输出,看其是否已经到了饱和区域了。

楼主:
2# HWM 运放输出才1.24V,没超过饱和区域啊

楼主:
2# HWM 一、采集温度跳变到60度时,满足虚短,2、3脚输出电压都为0.454V,运放1脚输出为2.13V,但与温度计测量出来的的温度37度不相等。
二、当采集温度与温度计测量出来的温度37度相等时,不满足虚短,2、3脚的电压分别为0.277V、0.454V,1脚输出电压为1.24V

网友B:
运放输出直接接电容到地不好,去掉电容C2看看把

网友C:
VCC是5V吧?
lm35的接法很怪

网友D:
358是轨到轨的运放吗?
如果不是 V-接地的话 那最低输出只能低到1V多点吧。。
看看358的饱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E:
过热保护。。。

网友F:
LM35第三脚不是接地脚吗 不大理解这种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LM35接法不怪啊,LM35的PDF上都有这个电路的,我是接PDF的电路来接的,LM35这个电路是对的

楼主:
9# gekay LM35的接法是正确的,我是按LM35的PDF文档来接的

楼主:
7# huanben 358不是轨到轨运放,358的饱和电压是5V这样子

楼主:
8# liuzhengwu4 358过热保护?开玩笑……358都没发热。:L

楼主:
7# huanben VCC是5V

网友G:
应该是运放饱和了,LM358输出摆幅最大值为VCC-1.5V,PFO输出经过LM358放大后就进入饱和区了。

网友H:
LZ的描述也怪怪的,像“2、3脚的电压都没有超过1V。”,LM35输出本来就没超过1V!
建议LZ再检查几遍,是不是侧错点了?

网友G:
楼主测一下7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I:
怎么两个PFO呢?

网友J:
发生自激振荡了,用示波器看看。
C2是一个严重错误。

楼主:
5# 天神下凡 谢谢提醒,昨天我去掉了C2,到今天为止都没见过有跳变的了,非常感谢

楼主:
20# 李富贵 嗯嗯,果然是高手,一看就知道C2是个严重错误,昨天我按5楼的提醒,把C2去掉了,到今天为止都没见过有跳变,也满足了虚短。在这里也一并感谢你!

楼主:
20# 李富贵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确实产生了自激振荡,在1脚和2脚均产生了一个类似方波的波形,3脚没见有,你的回答让我知道了个为什么。真的很感谢20楼的李富贵,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C:
太奇怪了

按说LM358的输出接电容是不会自激的,我们公司的板子上,接1uF和10uF的都有,从来没自激过

网友J:
楼上所在公司也算一朵奇芭了。

网友K:
太奇怪了

按说LM358的输出接电容是不会自激的,我们公司的板子上,接1uF和10uF的都有,从来没自激过
********************
你们公司碰到奇迹了!
从来没听说过358能驱动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C:
问了下,貌似还是抄鬼子十几年前的电路

连高低温测试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