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的一个建议

楼主(2011-09-23):
贵公司的STM32F107之类的带以太网的外设,但MAC地址是没有的,拿你们的东西去做小批量的产品的厂家就很头疼,为这点去IEEE申请,没必要,不做呢,乱设一个,又怕撞衫了,其实以ST的实力,为107申请一个ST公司的OUI,分配一个地址,烧录在某个地址,如果客户想用,从那读出来就可以,自己有MAC的话,就无视好了,不会增加多少成本,但ENC28等都没有这个功能,算一个卖点。
不知道洋人有这个意识没?

网友A:
市场上有这样的产品吗?什么型号?

楼主:
就是没有,才想ST能提供这个功能嘛,对大客户作用不大,但对小客户还是很方便的。对于ST来说,这点费用九牛一毛了。USB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从小客户的角度看的,大客户会自己去申请。

网友A:
哈哈,你知道具体费用吗?本身并不贵;但如果让半导体公司再进行二次管理分配,可就不是九牛一毛啊。如果真是九牛一毛,则客户直接申请就应该更便宜了,:lol

楼主:
当然是我想当然的啦,STM32本身有唯一编码,等于是107有两个唯一编码,一个是ID,一个是ST分配的MAC地址,至于行不行的通,那还是你们说了算啊。

网友B: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C:
有这样的产品 silabs 公司的CP2200以太网芯片就有预置的MAC ID

网友D:
不带这么便宜你的。

网友E:
楼主想法很好,但考虑的不够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片子好用么?有兴趣。

楼主:
Microchip 公司拥有PIC10、PIC12、PIC16、PIC18、PIC30、PIC32、PIC24、PIC33系列单片机,大致有600多个品种,可以说起型号和品种最全的单片机公司,从8位到32位单片机都占有优势。最近在80 MHz 32位 PIC32单片机(MCU)产品组合的成功基础上推出3个全新系列单片机,提供高达128 KB的RAM和广泛的连接选择,包括10/100 Mbps以太网、2个CAN2.0b控制器、USB主设备/从设备和OTG以及6个UART、5个I2C™和4个SPI端口。作为全新MCU系列的补充,Microchip以源代码形式免费提供软件栈,使嵌入式设计人员更容易将连接功能加入应用中。
集成的100 Mbps以太网MAC使用业内标准的RMII/MIII接口,与低成本的商品物理接口芯片(PHY)连接。此外,每个单片机有一个唯一的、工厂预编程的以太网MAC地址,从而简化制造工艺。

楼主:
落后了哦!

楼主:
建议你们也不用把MAC地址烧死了,MAC地址是可以用户烧录的,但在全球通用编码的边上再放一个MAC值,保证这个全球唯一就可以了,用户要用这个编码就把它拷到MAC地址上。这样用不用随客户。ST在国外申请这个方便,我们这些小公司要跑到IEEE去申请个东西,你不觉得太麻烦么?

楼主:
赞赏的话,加条裤子?

网友A:
建议你们也不用把MAC地址烧死了,MAC地址是可以用户烧录的,但在全球通用编码的边上再放一个MAC值,保证这个全球唯一就可以了,用户要用这个编码就把它拷到MAC地址上。这样用不用随客户。ST在国外申请这个方便,我们 ...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说说看怎么个麻烦法?

先不说是否麻烦,先说说可能性有多大。以太网地址是4个8位的数字,范围是0~255:0~255:0~255:0~255,总共4294967296个可能的地址,即不到43亿,按2010年统计,全球共有68.2亿人口,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分配不到一个地址。

另一方面讲,STM32现在总共出货已经接近一亿片,以后出货速度还会加快,如果每个芯片都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MAC地址,也是不可能的。

由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你说的Microchip的工厂预编程的所谓唯一以太网MAC地址,绝对不是全球唯一的!

网友F:
哈哈,这面有创意的问题

网友G:
忍不住登进来说一句:MAC地址是6个Byte, 远远大于43亿的数量。根据网络非正式信息,批发一个16M的地址段价格约2K刀,只有带MAC单元的MCU需要,所以价格应该不是问题,但可能给ST的产品出厂编程增加一点麻烦。

网友A:
忍不住登进来说一句:MAC地址是6个Byte, 远远大于43亿的数量。根据网络非正式信息,批发一个16M的地址段价格约2K刀,只有带MAC单元的MCU需要,所以价格应该不是问题,但可能给ST的产品出厂编程增加一点麻烦。 ...
引用 网友G:

IP6是最近才有的事情,:lol

楼主:
查询网卡MAC地址所属生产厂商(ieee.org)
网卡MAC码是由全球惟一的一个固定组织来分配的,未经认证和授权的厂家无权生产网卡。
每块网卡都有一个固定的卡号,并且任何正规厂家生产的网卡上都直接标明了卡号,
一般为一组12位的16进制数。其中前6位代表网卡的生产厂商(Intel为00-07-F6)
//////////
也就是说可以有256^3个厂商,每个厂商可以出货256^3块卡,1677万块,不到2千万块。
大厂商估计是有多个厂商号的。
前提是107才需要分配,ST总不至于107也每年出了1亿片吧?
这个微芯应该不会骗人,这个出问题可就是大问题,比你们的唯一编码重复还可怕。也花不了他啥钱。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两个同号码的网卡不会放在一个网络里。
不会碰到一起。

楼主:
这个世界上MAC总数281,474,976,710,656个,比IP地址多得多。256^6 >>256^4.

楼主:
MAC ID 和IP地址是两码事。

楼主:
不知道IPV6的MAC值有无扩充,6个字节的MAC值对应的是IPV4.

网友A:
MAC ID 和IP地址是两码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像是我搞错了,好像MAC ID和IP地址确实是两码事。如果是这样,LZ是不是又要建议ST再给个IP地址呢?

网友A:
如果真像18楼说的,一个16M的地址段价格约2K刀,这可真的不贵,LZ应该可以承受。

话说回来,一般大批量的产品才会对成本非常在意,而小批量的产品都是不太在意成本的,因为小批量的产品往往都是非常特殊的产品,需要分摊很多研发费用在里面。需要这种小众产品的客户,都是对于产品的功能需求远远大于对于产品的价格需求,所以小众产品的价格都比较贵,利润率也高。如此说来这点钱对于LZ来说是小钱,而对于ST来说才是大钱,:lol

楼主:
不在于小钱,在于麻烦,为一个产品还得去和IEEE打交道。但产品数很少时,摊个2K刀也不少了。我是准备研究一下2200了。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和开诚布公的讨论,:handshake

楼主:
既然新华龙和微芯都这么做了,至少不是坏事,
可以的话,讨裤子一条。

网友A:
哈哈,看样子LZ没裤子穿了,:)

送一条吧。

网友H:
很有想法

网友I:
加個 PHY 硬件更實在些.

网友F:
高手哦,有想法

楼主:
关键是能不能吸引客户,只要可以,什么事情都是愿意的。

网友J:
这种设备没必要全球唯一MAC,因为它们99.999%都是二层以内的……

楼主:
当然,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广播域里出现两个MAC地址一样的设备,那可要搞死人的。谁也不能打包票那两块同一MAC值的网卡不会被卖给同一个客户。

网友K(2012-02-27):
说的是MAC地址,不是IP地址,IP地址不是固定的。
IP6是最近才有的事情,:lol
引用 网友A:

网友L:
申请一个OUI下来,二次管理才是最费事的。

其实可以楼主去买个,我再来找楼主买。
但你要保证不倒闭,并保证我是唯一的。

楼主(2013-09-16):
OUI介绍
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OUI) 被称作“组织唯一标识符”,在任何一块网卡中烧录的6字节MAC地址中,前三个字节就体现了OUI,通常情况下,该标识符是唯一的。因此,OUI可以用来创建MAC地址、蓝牙设备地址或以太网地址。另外,OUI也可作为一个公司的SNAP协议标识符使用。。通常情况下,IEEE标准协会将前24位组织唯一标识符(OUI)分配给生产企业,剩下的24位由厂家自行分配代码。

目前,OUI只能通过IEEE标准协会直接购买,其价格如下

Products
Fees

Total Due

Publicly Registered OUI
(company name & address on the public listing)

US $1,885

US $1,885

Privately Registered OUI
(company name and address NOT on the public listing)

US $1,825 + $2,260
(privacy fee addition)

US $4,145

Yearly Confidentiality Renewal Fee*
(for privately registered assignments only)

US $2,260

US $2,260

如果没有保密需求,只需支付$1885就可获得一个24位的OUI(可生成1600万个地址),即上表所指的publicly registered OUI,也就是说此类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是公开的,公众可以访问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public.html,输入公司名称查询该公司拥有的OUI,或者输入OUI查询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如果生产厂商希望对以上信息保密,可以选择Privately registered OUI,价格为$4145,且每年需要支付保密费用$2260。

更多OUI信息请访问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public.html

楼主:
INDIVIDUAL ADDRESS BLOCK (IAB)

An IAB is for people who need less than 4097 unique 48-bit numbers (EUI-48) and thus find it hard to justify buying their own OUI. It is a particular OUI concatenated with 12 additional IEEE-provided bits, leaving only 12 bits for the owners to assign to their (up to 4096) individual devices.

Unlike an OUI, which allows the assignee to assign values in various different number spaces (for example, EUI-48, EUI-64, and the various CDI number spaces), the IAB can only be used to assign EUI-48 identifiers.

The Individual Address Block (IAB)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a number of standards. It does not limit your right to use your assignment for multiple purposes.

Registration Fees

Products        Fees        Total Due
Publicly Registered IAB
(company name & address on the public listing)        US $645        US $645
Privately Registered IAB
(company name and address NOT on the public listing)        US $645 + $1,130
(privacy fee addition)        US $1,775
Yearly Confidentiality Renewal Fee*
(for privately registered assignments only)        US $1,130        US $1,130
*Effective December 2003, companies requesting confidentiality for IAB assignments are required to pay a fee for privacy. Assignee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pay an annual fee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Payment options for the renewal fee are credit card, check or wire transfer. IEEE does not accept requests for applicant-specified identifiers.

楼主:
一千八多美金买1600万个地址。6百多美金买4096个地址,小公司也够了。

网友M:
以前我有家公司搞MAC过滤, 结果搞得有些人没申请到MAC权限,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嫌麻烦,用其它人的MAC拷过来, 用是能用,只是经常RESET. 你用绑定的MAC就能避免重复么? 根据上面的分析, 很明显是不可能. 虽然MAC重复会搞死人, 但自己瞎掰重复的机率也不是太大. 尽量避开那些知名网卡产商的MAC头就是了.

楼主:
楼上,我们是做产品,MAC如果和山寨的撞衫了,我是没责任的。但我是山寨一方。就罗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