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程序直接放到L1P中运行

楼主(2011-09-23):
我现在使用的TMS320C6747,现在想把程序直接放到L1P里面,因为我的程序不大,但是要求速度很快,我直接在CMD文件里面把地址改成L1P的地址但是不能运行,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呢?

网友A:
TI老系列的DSP应该是不支持这样做的,可以通过芯片手册确认一下。

楼主:
6747不算老吧?他们官网上说这是浮点运算的最高水平了

网友B:
可以找一下手册,应该有说明吧

楼主:
正在看手册,内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