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复位条件

楼主(2011-09-23):
数据手册上,TN2-L2-5V继电器的复位条件(Retset Conditio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就是线圈不通电时的状态。有实物的话量一下就明确了。

网友B:
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的状态,即初始状态

网友C:
复位条件:也就是线圈磁力小到可以让接点释放那种——而磁力的大小由由电流大小决定——而电流大小又由电压决定,特别是直流继电器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我又查了一些资料,我的理解是,继电器的复位条件是针对磁保持继电器而言,而磁保持是依靠永磁铁的作用,也就是说,断电后,线圈的状态和断电前的状态相同,不发生改变,只有复位线圈有电流时,才为复位状态(复位条件下的状态)。

以上为个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指教!

网友A:
LZ你是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搜你的文档里只是在显示内部连接状况的图那儿有reset condition字样,1 ciol的那个图明显只有一个线圈,哪里有复位线圈?2 coil的那个应该是两个线圈各控制一路。
有实物吗,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呵呵,别弄复杂了哦

网友F:
1)首先说L1、L2型不是普通的继电器,L是latching似乎是自保持的继电器。
2)从datasheet中“9. Distribution of set and reset voltage”看普通继电器
reset voltage 不可能几乎等于set voltage的,所以肯定reset voltage不是普通继电器的释放电压,
而是反向的(磁)复位电压。

网友G:
6楼正解。

Latch继电器是与普通继电器很不同的。特别是带2个线圈的保持继电器。要改变继电器触点状态。必须先后接通或释放2个线圈。注意:是先后接通。同时还不行。非常奇怪。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回帖,还有就是这两个线圈,哪一个用来复位,哪一个是用来置位?使用时,先给置位线圈供电,还是先给复位线圈供电,还是可根据需要来确定?

回复7楼,我说的是TN2-L2-5V继电器,而不是TN-5V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事情更多的要靠自己。

空白线圈(上面的线圈)为复位线圈,涂黑的线圈为置位线圈。当1-5间施加一个脉冲电压信号,2-3接通、8-9接通,该脉冲信号撤除后,仍然保持此状态:同样,当10-6间施加一个脉冲信号后,3-4接通,2-3断开,8-7接通,8-9断开,该脉冲信号撤除后仍保持原状态。需要注意必须先后接通或释放2个线圈。先给置位线圈供电,还是先给复位线圈供电,使用时应根据需要确定。

楼主:
以下参考资料在网上搜集整理,若有错误,敬请指教。

楼主:
TN2系列
1:采用高功率电磁回路,实现高灵敏度(200MW)。
2:小型继电器,但可以确保10KV的耐冲击电压。
3:标准型取得UL,CSA,VDE认证。
4:主要用于:热水器,冰箱,空调,小家电等

TN2-L2-5V
松下磁保持双线圈继电器
额定负载: 1A 30VDC,0.5A 125VAC
触点形式: 双刀双掷.

网友(2016-02-23):
谢谢楼主详细的解答,学习了。小日本的继电器手册看着真别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