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文件锁死

楼主(2011-09-23):
现在为了配合外部接收器的波特率,要根据情况修改串口的波特率,但发现在USART_Configration()初始化后,波特率修改不了,发现库函数是锁死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不能修改波特率?谢谢

网友A:
库函数是锁死的,从来没有听说有这种概念。LZ能确认你的操作正确吗?

网友B:
库函数是锁死??

网友C:
是不是忘了修改文件的只读属性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E:
库函数是锁死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F:
是不是文件上面有个问号啊,那不是锁死,是表示只读,修改一下文件读写权限就行了

网友G:
如何发帖子:o

网友H(2011-11-23):
你的操作有问题吧。

网友I:
其实,我还真是有点不明白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J:
USART_Configration()初始化 我就有问题。

网友:
是个老问题比较费劲。

网友K:
不明白是说的什么问题?

网友L:
真不知道咋想的,库函数是只读(不允许修改)属性和你在用户程序中调用有啥关系?难道你调用库函数还造成对库函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