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晶体不起振

楼主(2011-09-23):
请教大家,我用AT91SAM9263(ARM9)做的三块板子,均是同一个问题,晶体不起振,arm9芯片外接的2个无源晶体。一个18.432M主时钟,一个32.768K慢时钟,匹配电容22P,其它电容换过,也并联过1M的电阻,也换过其它频率的晶体,都是老样子。真的没招了,未必我三块板子arm芯片都坏了?PCB坏了?没这么离谱吧!!!!急,请教

网友A:
是否起振,要满足几个条件呢,
晶振得是好用的,封装得是对的,
CPU的电源也必须要正确。上电时续要正确。
32。768K晶体很关键,必须得能用。

网友A:
当然也和焊接有关系。

网友B:
最大可能是焊接,根据我们量产的经验.

网友C:
三块板子都不起振,会不会PCB板做板时存在拉丝短路?

网友D:
32768的信号很弱,你仔细看看。也或许是jtag链接不对。

网友E:
测晶振,示波器选X10的

网友F: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无.换32.768

网友G:
检查你的ARM的复位芯片,是不是给ARM的复位的管脚一直是低电平,导致ARM一直在复位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了,谢谢大家。晶体换了,能起振了,现在搞明白了,这个ARM9的芯片如果主时钟跟慢时钟同时接的话,那么刚上电时(没程序)慢时钟32.768k在工作,而主时钟停止工作,即使连上JLINK仿真器也是这样,同时每隔7-8秒左右芯片输出复位信号。这样的情况大家碰到过没有?是不是正常的??
现在的新问题是连上JLINK仿真器后,找到ARM9芯片的地址竟然是0x00000000,感觉不对,同时报错FLASH地址错误!

楼主:
补充一下,是不是我的JTAG接口有问题还是FLASh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