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1家的大神们,关于丝杠

楼主(2011-09-23):
请教21家的专家前辈们,丝杠如何实现换向?丝杠转动时可以推着丝杠上的螺母实现水平的移动,但是当螺母移动到头时如何实现反方向移动呢?我在网上能搜到丝杠换向器这样的名词,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可以不用通过对丝杠进行正反转就能实现吗?

网友A:
丝杠换向器是现实的是螺母内部滚珠运动方向的换向
螺母本身运动方向的改变只能通过丝杠正反转改变

网友B:
“可以不用通过对丝杠进行正反转就能实现吗?”
可以,但定位误差较大,且不耐用。
有一种圆珠笔就是这样的。记得是上海产,丰华牌。
其旋转圆柱上有类似李沙育图形那样的螺旋槽。
几乎不能称为丝杠,已经是凸轮机构了。

楼主:
现在我想要的是丝杠旋转方向不变,但是螺母碰到障碍时就通过机械结构自动返回,这个东西我想有的,在自动排线器上应该很多的,是不需要改变丝杠旋转方向的。

楼主:
我刚查了查,应该实现方式还不止一种,我就是不知道通用的实现方式是什么,貌似还有种双向丝杠的玩意。排线器肯定不会通过改变丝杠的正反转实现换向的,这也是一门技术啊,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专家说说

网友B:
这是纯机械方法。
要螺母碰到障碍就能够返回,你的丝杠上应该有双螺旋,碰到障碍改变的是丝母内部档块方向。
老tyw、xwj是专家,等他们回答吧。

网友C:
这种往复丝杆其实就刻了一根8字循环槽,滚珠沿槽滚动带着螺母运动,到尽头自动返回,适用于固定行程作高速精密往复运动.
这是纯机械工程师的无奈之举.既然用了滚珠丝杆,往返间隙问题解决了,要让电机反转,对于电工那是很轻松的事.大可不必买老虎肉来充饥.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让电机反转很容易,但是何时让电机反转有时候却很难,比如排线器,如果要排的宽度不同需要不同的返回点就很难判断了,还真不如这种纯机械的手段,我要找的就是这种纯机械手段。这种东西名称叫什么,有配件吗?我如何找到?

网友B:
“让电机反转很容易,但是何时让电机反转有时候却很难”
通常的作法,是使用一支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动作就反转。
磨滚动轴承内外跑道,精度要求1um,就是用触头(金刚石)顶着待磨工件,磨到尺寸后停止进给光磨数秒然后退刀。能够做到1um精度,楼主应该够了吧?

网友D:
机械的东西可能有的过时了,但真的很巧妙,可以借鉴其思想,让你看的更远

网友C:
各式排线机构特点综述

众所周知,排线机构在收排线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排线机构周期往返运动使丝、股、绳均匀密实地缠线在收线工字轮上。在国内外金属制品工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在实践中先后采用了机械式、液压气动式及电动式排线机构,虽然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其构造和工作原理决定了其先天差异。
1  机械式
就使用的主要机构不同,常见有凸轮、四连杆、丝杠及光杆排线方式。
1.     1凸轮排线机构
1构造如图1所示,主要由梅花凸轮、排线杆和复位弹簧构成。通过盘形梅花凸轮的转动,推动排线杆往复运动,使丝绳有规律地排在线芯上。

关键是凸轮轮廓的设计和构想,排线杆匀速运动的函数为 S = f(θ) 。
人们对凸轮不断进行开拓创新,使其与其它机构相结合,这样运动和受力更符合实际需要。比如凸轮和滑块滑槽机构相举并用于水箱拉丝机的排线机构上。同时又考虑采用圆柱凸轮机构。
凸轮机构有着结构简单、紧凑、造价低廉等优点,只要凸轮设计合理就能实现周期排线的目的。但凸轮轮廓与从动件之间一般是点线接触,容易磨损。受速度的限制,尤其不能用于受力较大的场合。但它和其它机构若能完善地结合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1.2  四连杆排线机构
这里介绍的是笔者根据实践设计的一种曲柄摇杆排线机构如图 2 所示,它主要有曲柄 AB 、连架杆 BC、摇杆 CD 及摇杆上的比例机构和排线机构构成,其利用主动件作匀速转动,从动件作往复运动,具有急回特性的四连杆机构来实现使 CD 杆带动排线架完成排线任务。

在设计中,笔者采用的是作图法,所用急回系数K=1.1,摇杆摆角范围ψm=50°。

作图时,先固定转动副D的位置,根据实际运动需要使从动件c = L,作出两极限位置C1D和C2D,使∠C2DC1=ψm,在固定平面内作∠C1C2M= 90°-θ, 以 C2 M与C1C2中垂线OM交点M为圆心,以C2M长为半径画弧,在弧上找一水平点 A ,则由几何知识可得∠C2AC1=θ, 连接AC1与AC2量出其长度

因此四杆机构的曲柄长 a、连杆长 b 及摇杆长 c 都已确定,再加上比例机构和排线架即可发挥其效用。很显然该四杆机构简单,造价低廉,实用性强,不足之处是用作图法设计制造的,机构难免有笔下之误,使曲柄、连杆之长出现误差,与理论之值有所出入。但只要作图仔细,还是可以控制在误差范围之内的。
1.3  丝杠排线机构
丝杠排线机构分单丝杠排线和双丝杠排线,如图 3 为单丝杠排线机构,它由丝杠、排线架和行程开关构成。

传动原理是丝杆只作转动,而和丝母相连的排线架作往返运动。但必须在光杠上设行程开关,通过行程开关来改变丝杆的转向,从而实现周期性排线目的。
在双丝杠排线过程中,双丝杆也只作转动,而月牙形的螺母作水平运动以实现排线目的。
丝杠排线传动比标准,排线相对均匀、密实。但丝杠加工困难,若螺距过小,线密度系数则高,轴向张力和径向压力过大,使工字轮发生变形。若螺距过大,排线往复频繁,会影响换向机构工作的可靠性和寿命,特别是机械式的响应较慢,较易出现马鞍形。
1.4  光杆排线机构
在排线机构徘徊前进中,借改革开放的机会,一些人吸收和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采用了光杆排线机构。
如图 4 所示,它主要有光杆、行程开关和换向器及内置于 T 形板上的 3 对滚动轴承环构成。其排线原理是动力通过光杆的转速n 传给3 对与之接触的滚动轴承环,借助环与光杆间的摩擦力,使轴承环水平运动,从而带动排线机构排线,运动到极限位置与行程开关碰撞,改变轴承的倾斜方向,从而改变运动方向。

只要调节角α的大小,就可以连续调节排线速度。
光杆排线在实现连续调速方面着实向前迈进了举足轻重的一步。但由其原理决定机构造价较高,同时排线是通过摩擦来实现,容易出现打滑,导致排线不均匀现象,一般不用于排线力很大的场合。
2  液压气动式
由于机械排线中,零部件间是刚性接触的,即便满足准匀速或匀速排线要求,也会出现运动过程中产生加速度的可能,特别是在往返改变方向时极易出现由 a= dV/ dt而导致的 F = m·a 的冲击,会产生振动和噪音,降低机构寿命。
机械排线传动不平稳、噪音存在及精度不高的不足,促使人们去追求更完美的排线机构,以满足金属制品作业中高速、自动、连续生产的需要。流压、气动排线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液压、气动排线方式大同小异,这里主要介绍液压排线机构。
2.1  液压排线机构
如图5 所示,液压排线机构主要由液压缸、3 位 4 通换向阀、供油系统及排线架等构成。

工作原理是排线架由双出杆在液压缸的油活塞推动下进行运动,换向靠行程限位开关通断 3 位 4 通换向阀来实现。供油压力可调节,供油系统采用“电液比例控制”调节。
排线速度 V = S/ t
由液压传动原理可知:
t = S/ V=π(D2 – d2 )( Q·η)
D ———油缸直径
d ———活塞杆直径
Q ———排线油缸瞬时流量
η———排线油缸容积效率。
当然排线与收线工字轮都采用液压动,收线工字轮还存在一个速度控制和张调节的问题。
采用液压排线方式按照液压比例来控制排线速度,同机械调速相比,可实现无级调速,控制精度高,适用和应用范围大,传动平稳且能保证排线质量。在实际生产中,只要设定预给参变数,就可编程与微机结合,为生产和管理提供了方便和保证。但该排线机构投资大,需设液压站,并需对液压元件定期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维护。
3  电动式
电动排线结构,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机械排线方式中采用了电器元件,但它仍是排线方式的一次革命,是排线机构发展趋势的一种代表,主要应用于精密张力可控,速度可调的场合。
现在常用的有皮带排线和步进排线方式,这里只介绍皮带排线方式。
它是由皮带轮、皮带、带有排线架的两个直流电磁阀铁以及行程开关等构成。在此,皮带与皮带轮的张力较大,同时,阀块吸合时与皮带接合紧密,这都是为防止打滑以影响排线的精密。

如图6 所示,其传动原理是:在一个直流电磁阀铁通电时,阀块与一皮带接触,排线架随减过速的皮带朝一个方向运动,当运动到极限位置,碰撞行程开关,使另一电磁阀铁通电,随另一皮带朝相反方向运动,完成往返排线功能。
该机构采用电流通断实现换向,响应比机械式的快,排线相对均匀,适应范围广泛,若采用信号控制排线和工字轮收线的速度和张力,就能实现微机化管理。但这必须使整个机构配套使用,造价昂贵,还要解决打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4  结束语
机械式排线方式历史悠久,积累了众人的智慧,并在许多领域广泛使用,但也应看到其机械响应滞后的不足。液压气动式排线方式和电动排线方式虽然相比之下应用时间短,但却是后起之秀,发展较快,起着独挡一面的作用,特别是在大型企业,设定预给参数,采用微机化管理方面更能显示出其优越性。
生产中采用哪种排线方式,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做到既经济又实用。

网友E:
还是控制电机反转比较容易……

网友F:
这个东西过去我就曾考虑过,最后选择的方案仍然是加位置检测后用电机反向的办法来实现,二者的成本相差很大,尽量不要用纯机械的方法。电机反向很容易,直流交流都可以。

网友G:
哈哈~~~

老T叔是全能专家~~~

网友H:
电机反向的方法太慢,丝杠的固定宽度速度快,光杠的可以调宽度速度快。

网友I:
老T叔正解。

双向丝杆加工困难,机械成本会相当高的。
只要电机有足够高的功率,换向也是可以很快的

网友G:
又来一个全能专家~~~

加分~~~

楼主:
如果不用机械换向,那么绕线就需要两个电机控制,而我现在想用一个电机。市场上好点的绕线机用的是两个电机吗?

网友G:
绕线机用一个或两个电机的都有,俺N年前做过最多用四个电机联动的~~~~ :lol

绕线轴一个电机,排线X轴,Y轴各一个电机,再加一个旋转轴电机~~~

这种绕线机用于早期的钳口表检测线圈的绕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现在就是想用一个电机做绕线机类似的东西,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难道没有现成的双向丝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T叔的图看不见啊

网友J(2012-07-18):
不错回答的很详细!

SIGNATURE............................................................................................................................................................
滚珠丝杠滚珠螺杆|滚珠丝杆

网友K(2013-01-15):
就是这个吧,我们公司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