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上程序不能跑的问题,我是菜鸟,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9-23):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把SteppingStone的4K代码搬移到sdram中啊?

网友B:
需不需要地址重映射呢

楼主:
2# jwf891114 搬移了,没反应。

楼主:
3# lvzhenyumcu 地址重映射不太懂啊。。。

网友A:
从nand中启动时,芯片会把nand开始的4K代码自动复制到内部SRAM中,SRAM的大小为4K;不用手动设置!
程序不能在SDRAM中运行的原因也许与汇编启动代码有关;你看你程序中是不是用把STEPPINGSTONE的代码复制到SDRAM中的代码啊;如果是这样 ;那就只能从nand中启动了;!

网友C:
在NAND前面的4K代码中加上几个函数 将NAND剩下的代码搬到SDRAM去  但是要注意 初始化SDRAM的代码要与位置无关

网友D:
sdram初始化正确么?

网友E:
应该是地址重映射的问题,跟中断向量地址有关,个人见解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