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颜色问题

楼主(2011-09-23):
请问高手:
                  一个led如果电流过大,颜色是否会改变?原理又是什么?

网友A:
电流过大会烧的。

网友B:
颜色是否改变要看管芯材料,有的会改变有的不会。

网友C:
继续加大电流,还会变成红色,伴随烟火效果!

楼主:
谢谢 各位 望多指教!!

网友D:
LED的工作电流是有限制的,小点没关系,大点可能就会像NE5532描述的那样

网友E:
继续加大电流,还会变成红色,伴随烟火效果!
引用 网友C:

是小红火星 ;P

网友F:
看所用的led是不是多色的,如果是就可以随电流的大小来改变它的颜色

楼主:
我在网上有资料说:改变电流可以变色,发光二极管方便的通过化学修饰方法,调整材料的能带结构和带隙,实现红黄绿蓝橙多色决定,如:小电流时LED为红色,电流增加变橙~黄~最后变绿! 这样说是否正确?

网友G:
变色二极管暂时还没有见过,如果有,想看看

网友H:
小电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