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一般用有什么调试和烧程序!

楼主(2011-09-23):
小车上面的中颖单片机电源被我接反烧了,手上有片mega16,以前没用过,手头没有仿真器和烧程序的设备,用Ulink不知行不行,谁推荐个啊!

网友A:
很多, 双龙电子 ...   ...

网友B:
Ulink 不行啊.
倒是有专门的 JTAG 的.
至于烧程序的设备, 那就多了. 最简易的是并口下载线.
有兴趣还可以自制 USPASP(USB 接口的下载线).

网友C:
自制下载线也要编程器来编程的
不过现在卖的很便宜,只要十几元就能买到USBISP或USBASP了

网友D:
USB ASP AVR USB ISP 烧写器 ISP下载线   http://s.click.taobao.com/t_1?i= ... 086978_0_0&n=11

lz看看这个   还算实惠

网友E:
回复 楼主:
当时学avr时,刚好手头有几片74hc373,就自制老式并口isp,烧写软件用的isplay。能写atmel51和avr。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