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wuyi请问icd3 与real i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9-23):
哪一个性价比更高一点??
还有精英会上是不是打折卖调试工具??

网友A:
REAL ICE的适用性更广泛,速度更快,但价格也贵不少,我买的REAL ICE花了3000RMB,ICD3大概只要1800RMB。

精英年会上一般都有工具商进行开发工具7折促售,今年按理也不会例外。

网友B:
速度一样,ICD3可以看成REAL ICE的简化版本,但不是砍电路式的简单简化。
ICD3不支持跟踪,REAL ICE支持,不过跟踪现在几乎没人用。
ICD3只支持1000个软件断点,REAL ICE不限,但是你认为这有多大区别,什么项目调试需要用1000个断点?
REAL ICE有LVDS(长距离调试,号称高速调试,其实速度与标准情况下是一样的),这个基本也没人用到。

另外,ICD3还可以对目标板供电100mA,REAL ICE不对目标板供电。当然,从安全角度,不用此功能最好,但是某些时候只是搞搞一个核心模块,ICD3的供电功能还是很省事的。

用ICD3吧。现在REAL ICE几乎没人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