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1-09-23):
在VMware装linux系统配置好smb服务器,防火墙也关了,ip地址也配置好了,但是为什么win7系统始终无法访问到smb服务器???高手帮忙......

网友A:
使用桥接网络,然后让主操作系统Windows和linux的IP设为同一个网段;应该就可以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