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我想把一个探头放到10多米深处,通过钢丝吊着,我可以通过步进电机比较准确的控制其位置,带电的电缆顺着钢丝一块上上下下,由于要绕很多圈,电缆的那一头肯定要被绕断了,有没有这样的连接件,可以实现转动部分与不转动的部分的电气连接?我可以把连接件放到轴上。谢谢!

网友A:
一,可以考虑探头电池供电,无线传递数据...
二,可以参考比较古老的交流发电机集电环的结构

网友B:
电刷! 直流马达上面那种

网友C:
电刷是最简单的直接解决之道,但可以将线绕成螺旋型,比如电话的手柄线那样或者是打印头的连接线那样,当然用无线解决有时也是可行并经济的。

网友D:
吸尘器用的电刷。进口电吹风也有用电刷的。

网友E:
若场地允许,可参孝考一下电梯井道里线缆上下的处理方珐法.

网友F:
电刷/,电轨,/用线轴设计合理应该不会绕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