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函数的形参(非引用形参、指针形参、引用形参)

楼主(2011-09-23):
一、非引用形参

      void add1(int v1)
      {
          v1+=1;
      }

      这是最普通的形参方式,当函数被调用时,实参的副本初始化形参,函数并没有访问调用所传递的实参,因此v1+=1不会修改实参的值。对v1的操作只是修改了实参的一个副本。

二、指针形参

      void add2(int *p)
      {
          *p+=1;
          p+=1;
      }

      使用指针做为函数的形参,同样指针的值(指针的地址)不会因为p+=1而受到影响,但是指针指向的地址的值(*p)将会改变。所以要想修改实参的值,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是还有一种更安全更自然的方法-引用形参

楼主:
三、引用形参

      void swap(int &a,int &b)
      {
          int temp=a;
          a=b;
          b=temp;
       }

      引用形参直接关联到其所绑定的对象,而非这些对象的副本。 所以这种方法可以修改实参的值,而且更加直观。

楼主:
三种方法实例代码:
//liujiajia
//2008-7-14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add1(int);
void add2(int*);
void swap(int &,int &);
int main(void)
{
    int n=10;
    cout<<"调用add1()之前n="<<n<<endl;
    add1(n);
    cout<<"调用add1()之后n="<<n<<endl;

    int *p=&n;

    cout<<"调用add2()之前n="<<n<<",p="<<p<<endl;
    add2(p);
    cout<<"调用add2()之后n="<<n<<",p="<<p<<endl;

    int a=1,b=2;
    cout<<"调用swap()之前a="<<a<<",b="<<b<<endl;
    swap(a,b);
    cout<<"调用swap()之后a="<<a<<",b="<<b<<endl;

    getchar();
}

//非引用形参
void add1(int v1)
{
    v1+=1;
}

//指针形参
void add2(int *p)
{
    *p+=1;
    p+=1;
}

//引用形参
void swap(int &a,int &b)
{
    int temp=a;
    a=b;
    b=temp;
}

网友A:
很难弄明白的几个概念,用好也不简单

网友B:
很绕的几个概念

网友C:
要想对驱动模块封装成黑匣子,必须用这个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