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的最大绝对误差为2cm?

楼主(2011-09-23):
超声波测距的最大绝对误差为2cm,容易达到吗?

网友A:
超声波在空气传播速度是340M/S。
楼主算算2cm需要多长时间,再看看单片机的速度就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B:
容易。但要看你的量程……投入相当下,量程大意味着超声波频率要降低,传输介质、温度梯度等因素都会影响精度

网友C:
可以轻松做到1CM甚至还可以更高些,加上温度和气压补偿后可以实现更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