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试阶段使用外部时钟如何设置?

楼主(2011-09-23):
PIC16F886的时钟源由CONFIG1寄存器选择,但是,这个寄存器只能在编程器编程的时候修改,那么,我希望在调试的时候就希望使用外部时钟,时钟的初始化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如果是采用ICD方式调试,也需要在编译完成后先对芯片进行编程操作,此时在编译前config中选择你需要的时钟源即可。

如果是采用ICE2000那种全模拟仿真头,则在CONFIG中配置好并编译后,直接执行模拟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