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ip core

楼主(2011-09-23):
如题,我在弄。但是出问题了。我也看了网上说加库什么的,我都加了,
这个是错误的原因: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349): Module 'C_GATE_BIT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437): Module 'C_REG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582): Module 'C_ADDSUB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627): Module 'C_REG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672): Module 'C_REG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691): Module 'LUT4'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710): Module 'LUT4'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876): Module 'BLKMEMDP_V6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924): Module 'C_REG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985): Module 'C_GATE_BIT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1017): Module 'C_SHIFT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 Error: D:/Xilinx92i/practice02/mydds.v(1065): Module 'C_REG_FD_V7_0' is not defined.
# Optimization failed
# Error loading design
不懂了,这个要怎么改啊?还是没加库什么的加的少了,还是错了?

楼主: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说明你加库可能不正确。
在ISE中添加testbench文件,然后使用ISE调用modelsim
当然在调用之前需要编译Xilinx的库!

网友B:
选择合适版本的ISE和Modelsim,然后编译库,即可。

网友C:
可能你使用的原语或者IP Modelsim不支持吧 换Isim试试

网友B:
嘿嘿,原语也可以用ModelSim

网友C:
不会吧 上次用了一下LUT  modelsim好像不行哦

网友B:
:D那你没弄对

网友C:
:Q 他说LUT没有define之类的话

网友D:
加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