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1-09-23):
USB转串口,可以下载,但不可以通信?为什么?

网友A:
兼容性问题,注意驱动以及相关的编程。

网友A:
一般而言,可以编程就一定能通讯,否则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是啊    但串口可以用啊    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大家谁会PID啊?教教我呗

网友C:
我赞成2楼的说法。

网友D:
明显是程序问题啊,楼主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