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怎么样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3):
看起来不错,可以快捷键L关掉DRC显示,就不会显示绿色了,做完PCB再DRC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了

网友B:
挺整齐的

网友C:
是比较整齐,看样子花了不少心思
要是项目允许的话器件的布局上能优化一下,然后布线也再优化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D:
接插件都放到板中间去了

网友E:
布局有待优化,特别是上半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讲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