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1-09-23):
请问短路保护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电流采样比较关断

网友B:
加个保险丝

网友C:
跟3楼意见一样,

网友D:
到底是2楼的对还是3楼的对?

网友E:
电流采样比较关断啊

网友F:
电流采样会有压降损耗,还是用保险丝比较好,不过坏了就得重新换,不能控制。

网友G:
电流采样会有压降损耗,还是用保险丝比较好,不过坏了就得重新换,不能控制。
引用 网友F:
说的很对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这个多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