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关于485通讯方面,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关于终端接的120欧电阻,通讯距离在100米以内的话不接没问题吗(波特率为2400)
2,还是终端接的120欧电阻,是必须要接到芯片口的A,B两端还是可以离芯片稍微远一点,我想让板子上本身不加这个电阻,必要时在外接的端子排上加,不知道合不合适?(该位置在20欧限流电阻和稳压管之外)。
3,A,B两端在不接120欧电阻时有必要加一个电阻代替吗,如果加的话加10K合适吗?经测试接10K的话基本波形的幅度和不接差不多,但是不接又有点不放心
4,为了保证在没有信号时485的接收口一直为高电平,A端接了个上拉电阻,B端接了个下拉,这个电阻取多大比较合适?厂家推荐为4.7K以下,而其他很多地方都用的4.7K或3.3K,但是我测试时发现想要A,B间在没信号时能够稳定的大于200mV(两个终端接了120欧的情况下,A,B间电阻大约70欧左右),上拉和下拉要1K左右才行,那取1K的话合适吗,为什么很多厂家用的3.3K和4.7K?
5,A与B之间,或者A与5V,B与地之间需要加电容吗?加的话102可以吗?加了会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坏处?我实际测量的加不加电容,电容从6pF到103对波形基本都没什么影响,但是模拟不出干扰,不知道在有干扰时会不会起作用

楼主:
发错区了.....版主能帮忙转到通信技术区吗,谢谢

网友A:
100米 的距离还是有点长度的. 是不是有问题, 跟环境条件非常有关系.
为什么舍不得装终端电阻?
如果做产品, 还是按照 485 的要求,好好地算算.

网友B:
1、2、3、按规矩接上终端电阻,对于你的产品来说,需要把终端电阻装在产品内部,在外部接不太合适。
4、不太明白你所谓的1K才行是何意思?装10K都能工作,装1K当然也能工作了,只不过功耗大了而已。
5、电容尽量不要加,因为AB是差分的,加电容改变了相位,会导致通信时AB差分错误,如果实在很想加,那就尽量用小一点的电容。

网友C:
解答
A1:必须加,除非你的线路长度只有几米。
A2:在总线线路的两端加,可以离开接口片一定距离,但端点接口片后面通常也不会接盲线,故事实上多数情况下终端电阻都是靠近接口片的管脚布置的,当然,加在端子上可以,但容易发生接触不良,除非电阻的管脚是定制的特型产品,这种电阻极难买到,所以最好还是焊接在板上。
A3:必须接120欧姆左右的电阻,这是为了线路阻抗匹配消除信号反射用的,只在加长线后才起作用,具体理论去阅读一下关于信号完整性方面的资料。
A4:根据200mV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有些芯片的门限可以更低,但设计时应严格遵循标准,标准肯定是所有产品兼容的,放宽后有些产品就难说了。
A5:不必加,容量稍大即会影响信号的波形,容量小了又起不到什么抗干扰的作用,对差分信号而言完全没有必要,现场电磁干扰非常严重时应采用屏蔽线。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如果想深入了解485通讯方面的知识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C:
楼主可以去本站下载频道搜索我上传的485相关资料,有不少的。

网友D:
RS485的资料站内较多,可以查看学习就明白了。

网友E:
波特率为2400,距离为100米,采用阻抗匹配的电缆就无须加终端电阻!

网友F:
波特率为2400,距离为100米,对于RS485而言条件蛮低的。

网友G(2012-06-19):
LZ的问题很好。很值得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