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 RLC串联谐振

楼主(2011-09-24):
想问一下单片机I/O口输出的方波,应该是正方波吧,只是高低电平的变换(如0--+5),那如果方波占空1:1,频率符合谐振频率的话能使RLC串联谐振电路起振吗?

网友A:
RLC的谐振感觉其实是选频

网友B:
无论占空比多少,无论低电平是否为零,只要是矩形波,都可以使RLC串联谐振电路产生响应。至于这个响应是否为振荡形式,还要看RLC电路参数(可能没有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