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流水灯

楼主(2011-09-24):
各位朋友,谁能帮我写一个流水灯程序?

让一个灯顺序闪烁,我用的avr128,我是新手,对高低电平不怎么懂,比如我定义
PORTA = 0b11110000,结果是定义0的口亮,1的口灭。

先在此谢谢各位,提出这么幼稚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如果你想学单片机的话,我建议你学51单片机,这个比较容易上手,我给你一个51单片机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reg51.h>  //51单片机头文件
void main()
{
     P0=0xfe;                //用单片机的P0口控制共阳极流水灯第一个灯亮
}

网友B:
LED接法不同,亮灭的极性是不一样的,你缺的不是软件功力,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