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形参,你一般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24):
可以用形参穿引用数达到更新实参的目标,从而解决函数有多个返回值的问题

当然了,多个返回值可以用结构体

网友A:
这个随便了,我一般是用指针、自定义结构体、或整数值,这个要看返回是个什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