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句简单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1-09-24):
unsigned char xdata CTRL
_at_ 0x2FFF;

unsigned char xdata ADSEL _at_ 0x4FFF;
这是51单片机的两句程序。
请问什么意思?是在地址为0x2fff和4fff的地方定义两外部变量吗?
为什么通过对CTRL和ADSEL读写能对P0口进行控制?

网友A:
是的。外部存储器的。
uchar i;
P0=0XFF;
i=P0;
P0=0X55;

网友B:
是,地址分别在0x2fff和4fff的两个存储区域;在使用时一般加上拉电阻,如果你使用了373锁存器,则就不必了!

楼主:
为什么通过对CTRL和ADSEL读写能对P0口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