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助

楼主(2011-09-24):
那位大虾知道`在有单片机C语言编写延时程序时,是怎么样去计算它的延时时间。
例如;for(i=20;i>0;i--)
          for(j=248;j>0;j--);
   它的延时是多少?

网友A:
不同的环境结果都不一样
具体要看生成的汇编,看指令周期,然后算延时
建议不使用这样的软件延时,建议使用定时器

楼主:
假如是这种,那应该怎么样去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