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防丢器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1-09-24):
电子防丢器用的什么芯片?发射端只需要一枚纽扣电池,功耗这么低,接收端距离还可调,但距离最多20多米。

网友A:
用芯片的话应该使用单发的无线发射芯片,有很多可以选择,包括1G一下的和2.4G的都可以用,发射是定时开启的,平时休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很多芯片支持输出功率可调,用指令即可实现。

楼主:
现在淘宝上卖的那种,18块钱,是在接收端调节通讯距离的,不是调的发射端,
给推荐个具体型号

网友B:
这个东西20年前曾流行...

网友C:
我有现成的方案,MCU是用EMC!

楼主:
我有现成的方案,MCU是用EMC!
引用 网友C:

射频呢

网友D:
射频可以买模块,透传的都有

网友A:
调接收端的灵敏度也行,但压距离时不如通过降低发射功率的办法更省电。

网友E:
5年前我曾想做过一个这种东西,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F:
可以用PT4450做发射,PT4317-X做接收,最实惠的搭档了

网友G(2012-07-12):
低功耗问题  MCU采用msp430   发射模块采用MG323    定时发送  平时将模块关闭

网友H(2015-12-04):
有蓝牙方案、gps定位方案,不知你说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