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按说无源蜂鸣器应该没有正负之分的
用NPN三极管来驱动时,一样的程序,有些要将蜂鸣器正负反过来声音才响一点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无源的也有正负,因为你加在蜂鸣器上的电压是单向的,导致振膜朝一个方向运动,这就跟结构有关了,会影响到共振的效果,自然表现为音量大小的不同了。

网友B:
无源的蜂鸣器没有正负之分。
声音大小跟相应频率很大关系,没道理反过来接不一样

网友A:
这个正负是结构上导致的,线圈本身没有极性,但驱动蜂鸣器的往往是脉动直流而非纯交流,这时结构上的影响就可能凸显了。

网友C:
求知啊!到底无源蜂鸣器有没有正负之分?:)

楼主:
无源蜂鸣器原本没有正负之分,若用脉动直流来驱动,其振膜的方向决定了声音了强弱?
现在的无源蜂鸣器外壳上标的正负都乱来的?一批过来都不一样的

网友D:
无源蜂鸣器不是无极性蜂鸣器,市场上卖的无源蜂鸣器基本都是类似一个555震荡电路+蜂鸣片结构,蜂鸣片本身是没有极性的,但555是有极性的,所以,一般市场上卖的无源蜂鸣器都是要区分极性的.

网友E:
这个跟有极性的低功耗继电器相似,主要是因为机械方面的原因。

楼主:
这个跟有极性的低功耗继电器相似,主要是因为机械方面的原因。
引用 网友E:

超出专业范围了。。

网友(2014-05-16):
看来半天 没看出情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