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姥快来呀

楼主(2011-09-24):
(无正文)

楼主:
这个12V15w的开关电源,有什么问题没有,请指教。

网友A:
这只能算是个电子变压器。

你输入半桥,输出用半波整流?

楼主:
只是想12V 1.3A左右电源输出即可,考虑到成本,朋友给了这么一份图纸,一直所用电源都是变压器转稳压输出,现在这个图不知能用否。

网友B:
半桥是双端输出,半波整流是不行的。

网友C:
两个问题:1基极串加极性电容,才能自激振荡;2次级输出波形不对称,会导致磁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