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ulti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9-24):
如图1所示,我设置了合适的静态工作点,IE=IC+IB=1.81+0.181=1.82mA,
但是当我把交流通路接上后,静态工作点的值就不对了,(如图2所示),我弄了整整一个上午也没有解出来,只好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是最简单的、非稳定的。
加的交流信号还不算很小,三极管此时具有非线性了,有整流/检波效果,因此工作点就变化了。

网友B:
首先对于放大电路来说你的那个静态点并不合适,第二加上交流信号后其实静态点也没变(Vdc)值,其他变化是由于交流信号的叠加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