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i2c轮询为什么要在此处关闭中断

楼主(2011-09-24):
 while (NumByteToRead)
    {

        if (NumByteToRead != 3) /* Receive bytes from first byte until byte N-3 */
        {
            while ((I2C_GetLastEvent(I2C1) & 0x00004) != 0x000004); /* Poll on BTF */
            /* Read data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if (NumByteToRead == 3)  /* it remains to read three data: data N-2, data N-1, Data N */
        {

            /* Data N-2 in DR and data N -1 in shift register */
            while ((I2C_GetLastEvent(I2C1) & 0x000004) != 0x0000004); /* Poll on BTF */
            /* Clear ACK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__disable_irq();
            /* Read Data N-2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pBuffer++;
            /* Program the STOP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Read DataN-1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__enable_irq();
            pBuffer++;
            while ((I2C_GetLastEvent(I2C1) & 0x00000040) != 0x0000040); /* Poll on RxNE */
            /* Read DataN */
            *pBuffer = I2C1->DR;
            /* Reset the number of bytes to be read by master */
            NumByteToRead = 0;

        }
    }
请教下,为什么在禁能了ack后,要先关闭中断,再去读data N-2数据和data N-1数据呢,如果不管中断会造成什么后果,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