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九帖——Button

楼主(2011-09-24):
自从上个月选美到现在 已有一个月左右了  一直没有什么时间  只得抽空编写几个例程
所以一直没有什么时间上传  今天我把电脑里的几个例程一起传上来  传之前我专门 测试了一下 以保证都好用 避免给参考的网友带来麻烦
下面上代码 本例程参考STM32开发板的按键例程 采用FIFO的方式 不多说了 直接上代码
mia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Key1键按下LED1点亮,Key1键长按 LED2点亮 ,Key1键释放 LED1熄灭
Key2键按下LED3点亮,Key2键长按 LED4点亮 ,Key2键释放 LED3熄灭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DrvGPIO_ClrBit(E_GPA,2); //LED1 点亮
}
break;
case KEY1_UP_USER:
{
DrvGPIO_SetBit(E_GPA,2); //LED2 熄灭
}
break;
case KEY1_HOLD_USER:
{
DrvGPIO_ClrBit(E_GPA,3); //LED2 点亮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DrvGPIO_ClrBit(E_GPA,4); //LED3 点亮
}
break;
case KEY2_UP_USER:
{
DrvGPIO_SetBit(E_GPA,4); //LED3 熄灭
}
break;
case KEY2_HOLD_USER:
{
DrvGPIO_ClrBit(E_GPA,5); //LED4 点亮
}
break;
default:break;
}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InitButtonVar(); //按键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TIMER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
/*************************************************************************************
** Function name: TIME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TIME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TMR0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timer0的tick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0,(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10ms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通道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0->TCSR.IE = 1

DrvTIMER_Start(E_TMR0); //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TIMER0->TCSR.CEN = 1;
}
/*************************************************************************************
** Function name: Timer0_Callback
** Descriptions: 定时处理事件 用来做按键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KeyPro(); //按键扫描 该函数在 button.c 中实现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button函数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dio.h>
static BUTTON_T s_Btn1User; /* Key1USER 键 */
static BUTTON_T s_Btn2User; /* Key2USER 键 */

static KEY_FIFO_T s_Key; /* 按键FIFO变量,结构体 */

/*
M0助学板 按键口线分配:
KEY_User1键 : PB14 (低电平表示按下)
KEY_User2键 : PB15 (低电平表示按下)
定义2个函数,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返回值1 表示按下,0表示未按下
*/
static u8 IsKey1DownUser(void) {if (DrvGPIO_GetBit(E_GPB,15)== Bit_SET) return 0; return 1;}
static u8 IsKey2DownUser(void) {if (DrvGPIO_GetBit(E_GPB,14) == Bit_SET) return 0; return 1;}

/*******************************************************************************
函数名: InitButtonVar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初始化所有的按键变量,这个函数需要在TIMER0中断启动前调用1次
*******************************************************************************/
void InitButtonVar(void)
{
/* 对按键FIFO读写指针清零 */
s_Key.Read = 0;
s_Key.Write = 0;

/* 初始化Key1USER按键变量 */
s_Btn1User.IsKeyDownFunc = IsKey1DownUser; /* 判断按键按下的函数 */
s_Btn1User.FilterTime = BUTTON_FILTER_TIME; /* 按键滤波时间 */
s_Btn1User.LongTime = BUTTON_LONG_TIME; /* 长按时间, 0表示不检测 */
s_Btn1User.Count = s_Btn1User.FilterTime / 2; /*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
s_Btn1User.State = 0; /* 按键缺省状态,0为未按下 */
s_Btn1User.KeyCodeDown = KEY1_DOWN_USER;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
s_Btn1User.KeyCodeUp = KEY1_UP_USER;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
s_Btn1User.KeyCodeLong = KEY1_HOLD_USER; /* 按键被持续按下的键值代码 */

/* 初始化Key2USER按键变量 */
s_Btn2User.IsKeyDownFunc = IsKey2DownUser; /* 判断按键按下的函数 */
s_Btn2User.FilterTime = BUTTON_FILTER_TIME; /* 按键滤波时间 */
s_Btn2User.LongTime = BUTTON_LONG_TIME; /* 长按时间, 0表示不检测 */
s_Btn2User.Count = s_Btn2User.FilterTime / 2; /* 计数器设置为滤波时间的一半 */
s_Btn2User.State = 0; /* 按键缺省状态,0为未按下 */
s_Btn2User.KeyCodeDown = KEY2_DOWN_USER;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
s_Btn2User.KeyCodeUp = KEY2_UP_USER;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
s_Btn2User.KeyCodeLong = KEY2_HOLD_USER; /* 按键被持续按下的键值代码 */

}

/*******************************************************************************
函数名: PutKey
输 入: 键值
输 出:
功能说明:将1个键值压入按键FIFO缓冲区
*******************************************************************************/
void PutKey(u8 _KeyCode)
{
s_Key.Buf[s_Key.Write] = _KeyCode;

if (++s_Key.Write >= KEY_FIFO_SIZE)
{
s_Key.Write = 0;
}
}

/*******************************************************************************
函数名: GetKey
输 入:
输 出: 返回键值, KEY_NONE ( = 0) 表示无键按下
功能说明:从按键FIFO取1个键值
*******************************************************************************/
u8 GetKey(void)
{
u8 ret;

if (s_Key.Read == s_Key.Write)
{
return KEY_NONE;
}
else
{
ret = s_Key.Buf[s_Key.Read];
if (++s_Key.Read >= KEY_FIFO_SIZE)
{
s_Key.Read = 0;
}
return ret;
}
}

/*******************************************************************************
函数名:DetectButton
输 入: 按键结构变量指针
输 出:
功能说明:检测指定的按键
*******************************************************************************/
static void DetectButton(BUTTON_T *_pBtn)
{
if (_pBtn->IsKeyDownFunc())
{
if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else if(_pBtn->Count < 2 * _pBtn->FilterTime)
{
_pBtn->Count++;
}
else
{
if (_pBtn->State == 0)
{
_pBtn->State = 1;

/* 发送按钮按下的消息 */
if (_pBtn->KeyCodeDown > 0)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PutKey(_pBtn->KeyCodeDown);
}
}

if (_pBtn->LongTime > 0)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
/* 发送按钮持续按下的消息 */
if (++_pBtn->LongCount == _pBtn->LongTime)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PutKey(_pBtn->KeyCodeLong);
}
}
}
}
}
else
{
if(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_pBtn->Count = _pBtn->FilterTime;
}
else if(_pBtn->Count != 0)
{
_pBtn->Count--;
}
else
{
if (_pBtn->State == 1)
{
_pBtn->State = 0;

/* 发送按钮弹起的消息 */
if (_pBtn->KeyCodeUp > 0)
{
/* 键值放入按键FIFO */
PutKey(_pBtn->KeyCodeUp);
}
}
}

_pBtn->LongCount = 0;
}
}

/*******************************************************************************
函数名:KeyPro
输 入:
输 出:
功能说明:检测所有的按键,这个函数要被TIMER0的中断服务程序调用
*******************************************************************************/
void KeyPro(void)
{
DetectButton(&s_Btn1User); /* Key1USER 键 */
DetectButton(&s_Btn2User); /* Key2USER 键 */
}

button头文件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BUTTON_H
#define __BUTTON_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 Bit_SET and Bit_RESET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 Bit_RESET = 0,
Bit_SET
}BitAction;
/* 按键滤波时间50ms, 单位10ms
只有连续检测到50ms状态不变才认为有效,包括弹起和按下两种事件
*/
#define BUTTON_FILTER_TIME 5
#define BUTTON_LONG_TIME 100 /* 持续1秒,认为长按事件 */

/*
每个按键对应1个全局的结构体变量。
其成员变量是实现滤波和多种按键状态所必须的
*/
typedef struct
{
/* 下面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判断按键手否按下的函数 */
u8 (*IsKeyDownFunc)(void); /* 按键按下的判断函数,1表示按下 */
u8 Count; /* 滤波器计数器 */
u8 FilterTime; /* 滤波时间(最大255,表示2550ms) */
u16 LongCount; /* 长按计数器 */
u16 LongTime; /*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u8 State; /* 按键当前状态(按下还是弹起) */
u8 KeyCodeUp; /* 按键弹起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按键弹起 */
u8 KeyCodeDown; /* 按键按下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按键按下 */
u8 KeyCodeLong; /* 按键长按的键值代码, 0表示不检测长按 */
}BUTTON_T;

/* 定义键值代码 */
typedef enum
{
KEY_NONE = 0, /* 0 表示按键事件 */

KEY1_DOWN_USER, /* KEY_User1键按下 */
KEY1_UP_USER, /* KEY_User1键弹起 */
KEY1_HOLD_USER, /* KEY_User1键长按 */

KEY2_DOWN_USER, /* KEY_User2键按下 */
KEY2_UP_USER, /* KEY_User2键弹起 */
KEY2_HOLD_USER, /* KEY_User2键长按 */

}KEY_ENUM;

/*按键FIFO用到变量 */
#define KEY_FIFO_SIZE 20
typedef struct
{
u8 Buf[KEY_FIFO_SIZE]; /* 键值缓冲区 */
u8 Read; /* 缓冲区读指针 */
u8 Write; /* 缓冲区写指针 */
}KEY_FIFO_T;

void InitButtonVar(void);
void PutKey(u8 _KeyCode);
u8 GetKey(void);
void KeyPro(void);
#endif

已经过测试 OK
工程

网友A:
学习一下 也要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