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关机电路功耗问题?

楼主(2011-09-24):
该延时关机电路是这样实现的(其中"Detect"与"ON/OFF"接到单片机IO口上),开机时,点按按键S4,Q3导通,单片机开始工作,然后单片机检测到"Detect"为低电平,于是拉高"ON/OFF"锁住Q3为导通状态,按弹起;    关机时,长按S4,单片机检测到"Detect"为低,延时2秒,若还为低,则拉低"ON/OFF",关断Q3,即判断电源。
    问题是: 该电路的功耗达100mA!!请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的100MA是从测量哪里的出来的?

楼主:
如果加3.6v直接到U0处,系统功耗减少约100mA

网友A:
看你的电路应该不存在100MA的损耗,建议楼主查查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功耗应该很小的,是不是R61阻值错了?

网友C:
应该可以还低点。

楼主:
R61没有错的,10K的电阻大了吗,不明白啊,我很菜的,求解释

网友D:
10K的电阻小了,用个47K的试试。

网友E:
怀疑Q4没有完全截止。

你测一下关机后Q4各端的电压,像这种低导通电压的MOS管,G端有时有一点电压就会微导通,R61越大,可靠性越差。

网友F:
ON/OFF 加下拉了么?

楼主:
ON/OFF没加下拉,IO口配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怀疑Q4没有完全截止”,开机时,Q4本来就是导通的啊

楼主:
但实测中,关机时,是有一点微导通,导致Q3误导通..

网友B:
但实测中,关机时,是有一点微导通,导致Q3误导通..
引用 楼主:

这有可能是D10漏电造成的,把R61改为1K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