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十一帖——Button-PWM

楼主(2011-09-24):
本工程实现按键控制频率及占空比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Key1键按下 输出周期为 12M/2/(39*+1) = 150KHZ 占空比为25%
Key2键按下 输出周期为 12M/2/(99*+1) = 60KHZ 占空比为50%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KeyCode = GetKey();
switch(KeyCode)
{
case KEY1_DOWN_USER:
{
PWMA->CNR0 = 39;
PWMA->CMR0 = 10;
}
break;
case KEY2_DOWN_USER:
{
PWMA->CNR0 = 99;
PWMA->CMR0 = 5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InitButtonVar(); //按键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TIMER_Configuration(); //配置TIMER

PWM_Configuration(); //配置PWM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12, E_IO_OUTPUT );//PWM01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
/*************************************************************************************
** Function name: TIME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TIME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
{
Drv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0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TIMER0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TIMER_Open(E_TMR0,1000,E_PERIODIC_MODE); //设定定时器timer0的tick周期,并且启动定时器:定时器通道 TMR0 每秒1000次 周期模式

DrvTIMER_SetTimerEvent(E_TMR0,10,(TIMER_CALLBACK) Timer0_Callback,0); //安装一个10ms定时处理事件到 timer0通道

DrvTIMER_EnableInt(E_TMR0); //使能定时器中断 //TIMER0->TCSR.IE = 1

DrvTIMER_Start(E_TMR0); //定时器timer0开始计数 //TIMER0->TCSR.CEN = 1;
}
/*************************************************************************************
** Function name: Timer0_Callback
** Descriptions: 定时处理事件 用来做按键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
KeyPro(); //按键扫描 该函数在 button.c 中实现
}
/*************************************************************************************
** Function name: PWM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PWM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PWM_Configuration()
{
S_DRVPWM_TIME_DATA_T sPt;
/*
声明 PWM Timer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PWM.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Mode;
uint8_t u8HighPulseRatio;
uint8_t u8ClockSelector;
uint8_t u8PreScale;
uint32_t u32Frequency;
uint32_t u32Duty;
int32_t i32Inverter;
}S_DRVPWM_TIME_DATA_T;
*/

/* PWM Timer property */
sPt.u8Mode = DRVPWM_AUTO_RELOAD_MODE; /*自动重载模式*/
sPt.u32Frequency = 100; /*PWM 频率 为400HZ即2500us为一周期*/
sPt.u8HighPulseRatio =25; /* 高脉冲宽度时间所占周期的百分比: 50%*/
sPt.i32Inverter = 0; /*反向关闭*/

/* Enable PWM clock */
DrvPWM_Open(); //打开 PWM 时钟并且复位PWM

/* Select PWM engine clock */
//DrvPWM_SelectClockSource(DRVPWM_TIMER0, DRVPWM_EXT_12M);//设置PWM 定时器0 为外部12 MHz crystal 时钟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PWM01_CLKSRC,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PWM01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 Set PWM Timer0 Configuration */
DrvPWM_SetTimerClk(DRVPWM_TIMER0, &sPt); //配置PWM 定时器0的一些参数 如配置频率/脉冲/模式/逆转功能

/* Enable Output for PWM Timer0 */
DrvPWM_SetTimerIO(DRVPWM_TIMER0, 1); //使能或关闭PWM定时器0对应的IO口输出使能

/* Set PWM pins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PWM01); //指定多功能引脚 即 PA12,PA13为PWM0和PWM1

/* Enable the PWM Timer 0 */
DrvPWM_Enable(DRVPWM_TIMER0, 1); //使能/关闭PWM定时器0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0_Callback (void);
void PW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至于按键的函数就不贴了 工程里有
测试过 OK
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