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我的NUC122 NU_LINK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1-09-24):
那位大侠帮我看下NUC122 NU_LINK烧不进程序我是用USB线连接PC跟NUC122 NU_LINK的按照
菜农群课笔记之ICP与ISP   里面的步骤.发现在连接时提示,这个是怎么回事了,请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串口COM1连接开始
  错误:串口COM1连接5S后超时!!!
串口COM1被关闭

网友A:
你用UN-LINK试试

网友B:
用新唐的看看,俺没有nuc122,所以不知道

网友B:
必须有NUC122的配置

楼主:
菜农大叔:我的MO58,,NUC140 能烧进去,但是NUC122怎么配置都不行,很奇怪.
请问ISP 烧录可以用USB线来连接么

网友B:
可以usbisp。

你说m058和nuc140能isp,俺想问问hotisp可以否?

假若hotisp可以,那么nuc122我必须知道芯片的id,这样hotisp才能确定是新唐的m0芯片。
不过hotisp新版本可以考虑超前配置,即先显示出测试的id,然后用户在config.ini内添加新芯片。

楼主:
菜农大叔:NUC 140 我的板已能正常的烧进程序了.谢谢你.
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总是了
今早在M516板上试,可以用ICP通过ULINK烧入导入码,能在HOPISP(2.58B)能进行ICP连接,但是提示USBISP 手动进入ISP状态.我把MO516的INT0脚接地,按住复位健也是不行,请问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B:
晕,m0516就没有usb,故没有usb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