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十二帖——GPIO-INT

楼主(2011-09-24):
本工程包括了 GPIO引脚的中断 包括特殊引脚 GPB15 GPB15
里面针对每个也具体举例了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本工程实现GPIO口的中断,其中包括特殊引脚PB14、PB15的中断处理,以及普通的引脚中断处理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A, 12,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A, 13, E_IO_INPUT );
DrvGPIO_Open( E_GPC, 7, E_IO_INPUT );
/* Configure external interrupt */
DrvGPIO_EnableEINT0(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GPB14Callback); //GPB14引脚 下降沿 边沿触发 并安装GPB.14的中断回调函数
DrvGPIO_EnableEINT1(E_IO_RISING, E_MODE_EDGE, EINTGPB15Callback); //GPB15引脚 上升沿 边沿触发 并安装GPB.15的中断回调函数

DrvGPIO_EnableInt (E_GPA, 12, E_IO_RISING, E_MODE_EDGE); //enable GPAB inturrupt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将GPA12引脚设置为上升沿 边沿触发
DrvGPIO_EnableInt (E_GPA, 13, E_IO_RISING, E_MODE_EDGE); //enable GPAB inturrupt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将GPA13引脚设置为上升沿 边沿触发
DrvGPIO_EnableInt (E_GPC, 7, E_IO_RISING, E_MODE_EDGE); //enable GPAB inturrupt (NVIC_EnableIRQ(GPAB_IRQn);) 将GPC7引脚设置为上升沿 边沿触发
DrvGPIO_SetIntCallback(GPIO_AB_Interrupt,GPIO_CDE_Interrupt); //安装GPA/ GPB端口和GPC / GPD / GPE的端口(除了GPB.14和GPB.15引脚)的中断回调函数。
}

/*************************************************************************************
** Function name: GPIO_AB_Interrupt
** Descriptions: GPA/ GPB端口中断的回调函数(GPB.14和GPB.15引脚除外 因为他们用专门的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AB_Interrupt(uint32_t GPAStatus, uint32_t GPBStatus)
{
if(GPAStatus&0x1000) //判断中断标志位,无需在清除中断标志 因为在GPAB_IRQHandler中已经清过了
{
DrvGPIO_ClrBit(E_GPA,4);
}
if(GPAStatus&0x2000) //判断中断标志位,无需在清除中断标志 因为在GPAB_IRQHandler中已经清过了
{
DrvGPIO_SetBit(E_GPA,4);
}
}
/*************************************************************************************
** Function name: GPIO_CDE_Interrupt
** Descriptions: GPC/GPD/GPE端口中断的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DE_Interrupt(uint32_t GPCStatus, uint32_t GPDStatus, uint32_t GPEStatus)
{
if(GPCStatus&0x0080) //判断中断标志位,无需在清除中断标志 因为在GPAB_IRQHandler中已经清过了
{
DrvGPIO_ClrBit(E_GPA,5);
}
}
/*************************************************************************************
** Function name: EINTGPB15Callback
** Descriptions: GPB15引脚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EINTGPB15Callback(void)
{
DrvGPIO_ClrBit(E_GPA,2);
}
/*************************************************************************************
** Function name: EINTGPB14Callback
** Descriptions: GPB14引脚中断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EINTGPB14Callback(void)
{
DrvGPIO_ClrBit(E_GPA,3);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INTGPB14Callback(void);
void EINTGPB15Callback(void);
void GPIO_AB_Interrupt(uint32_t GPAStatus, uint32_t GPBStatus);
void GPIO_CDE_Interrupt(uint32_t GPCStatus, uint32_t GPDStatus, uint32_t GPEStatus);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测试通过
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