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十三帖——BODCR

楼主(2011-09-24):
dc, IO, TI, gp, TE
本工程实现 低电压检测 (分为低电压中断 及低电压复位 )电压门限值可设,经过测试 低电压复位好用  但是低电压中断 寄存器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总死在startup_NUC1xx.s里,如果用人弄通了 告诉我一声不胜感激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欠压检测(本来打算用欠压检测中断的,但是老是死机老死在startup_NUC1xx.s中)
后来只能用欠压检测复位(其中欠压检测中断的代码 没删 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解决了问题 告诉我一声 在下不胜感激 )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DrvGPIO_ClrBit(E_GPA,2); //LED1 点亮
DrvGPIO_ClrBit(E_GPA,3); //LED2 点亮
DrvGPIO_ClrBit(E_GPA,4); //LED3 点亮
delay_ms(1000);
DrvGPIO_SetBit(E_GPA,4); //LED3 熄灭
delay_ms(1000);

BODCR_Configuration(); //配置欠压检测控制寄存器BODCR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
/*************************************************************************************
** Function name: BODCR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BODCR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BODCR_Configuration()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lectBODVolt(3); //设置欠压检测门限值为2.2V (3: 4.5V, 2: 3.8V, 1: 2.7V, 0: 2.2V)

DrvSYS_DisableBODLowPowerMode(); //SYS->BODCR.BOD_LPM = 0;BOD工作于正常模式
DrvSYS_DisableLowVoltReset(); //SYS->BODCR.LVR_EN = 0; 禁止低压复位功能
DrvSYS_SetBODFunction (1, 1,BODCR_CALLBACK); // SYS->BODCR.BOD_EN = 1;使能欠压检测功能
//SYS->BODCR.BOD_RSTEN = 0;使能欠压中断功能 SYS->BODCR.BOD_RSTEN = 1;使能欠压复位功能
//备注:我尝试使用欠压中断功能 但是老是死在startup_NUC1xx.s中 不知为什么

//BODCR_CALLBACK 设置欠压中断的回调函数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BODCR_CALLBACK
** Descriptions: 欠压中断的回调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BODCR_CALLBACK()
{
DrvGPIO_SetBit(E_GPA,2);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BODC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BODCR_CALLBACK(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已测试 掉电复位好用
工程

网友A(2012-01-10):
请测验下,是否进入了NMI中断 (不可屏蔽中断)。
Cortex M0的芯片,可以将NMI的中断源设为某中断,
如果发生该中断,就会进入NMI的处理函数。

默认情况下,NMI的中断源是BOD, 这样发生了BOD中断,就会进入NMI、而不是BOD的处理函数。

所以,楼主需要将NMI中断源设置成其他的
SYSINT->NMISEL.NMISEL = PS2_IRQn;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1811&fromuid=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明天有时间试试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想,其实,没必要用终端,用查询就行。
我正在设计的程序,就不准备用终端。睡眠+全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