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十四帖——SysTick

楼主(2011-09-24):
本工程实现系统自带的嘀嗒定时器  该定时器可以用来作为RTOS的时钟及测量时间等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实现系统自带的24为SysTick定时器 以后可以作为RTOS的系统时钟
本函数实现 led4每0.1s闪烁一次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SysTick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
/*************************************************************************************
** Function name: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0); //0: External 12M clock 1: External 32K clock 2: External 12M clock / 2
//3: HCLK / 2 4~7: Internal 22M clock / 2

SysTick->CTRL = 0X03; //[SYST_CSR]向下计数到0将引起SysTick 异常而挂起(进入中断) 计数器运行
SysTick->VAL = 0x00; //[SYST_CVR]该向SYST_CVR寄存器写入0样确保定时器以SYST_RVR中的值计数,而非任意值
SysTick->LOAD = 6000000; //[SYST_RVR]6000000/12000000 = 0.5s
}
/*************************************************************************************
** Function name: SysTick_Handler
** Descriptions: 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中断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count = 0;
SysTick->CTRL |= (1 << 16);//向SYST_CSR.COUNTFLAG中写1 以清除标志
count++;
if(count==3)
count = 1;
if(count == 1)
DrvGPIO_ClrBit(E_GPA,5); //LED4 点亮
if(count == 2)
DrvGPIO_SetBit(E_GPA,5); //LED4 熄灭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测试通过 OK
工程

网友A(2012-03-17):
下下来看一下,哈哈。最近在看这个,不理解啊。

网友B(2012-06-19):
为啥我使用了一下根本无法进入中断啊- -

网友C(2012-08-25):
不是1.5s中断一次么,led4怎么会每0.1s闪烁一次,不应该是0.5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