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十五帖——WDT

楼主(2011-09-24):
本工程实现看门够功能 包括看门狗的中断 看门狗复位 喂狗等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本函数实现:看门狗功能,包括看门狗复位 看门狗中断
注意:因为看门狗WTCR寄存器每一位都写保护了所以在配置看门狗时
必须先解锁 配置完之后在锁定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int16_t c;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DrvGPIO_ClrBit(E_GPA,2); //LED1 点亮
for(c=0;c<=500;c++)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WDT_Ioctl (E_WDT_IOC_RESET_TIMER,0); //定时喂狗 可以去掉看 WDT复位效果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delay_ms(1);
}
DrvGPIO_ClrBit(E_GPA,4); //LED3 点亮
while(1)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WDT_Ioctl (E_WDT_IOC_RESET_TIMER,0); //定时喂狗 可以去掉看 WDT复位效果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hw_config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WDT_Configuration(); //配置WDT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
/*************************************************************************************
** Function name: WD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WD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WDT_Configuration()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WDT_CLKSRC, 0); //使用外设时注意必须设置该外设的时钟 设置WDT的时钟源为外部12MHZ
DrvWDT_Open (E_WDT_LEVEL7); //Watch Dog 时钟使能 并设置看门狗定时器间隔为21.93 ms(详细的可见手册344页)
DrvWDT_InstallISR ((WDT_CALLBACK)WDT_Callback);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并设置看门狗中断回调函数
DrvWDT_Ioctl (E_WDT_IOC_START_TIMER, 0);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
DrvWDT_Ioctl (E_WDT_IOC_ENABLE_INT, 0);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DrvWDT_Ioctl (E_WDT_IOC_ENABLE_RESET_FUNC, 0);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功能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WDT_Callback
** Descriptions: WDT中断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WDT_Callback()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WDT->WTCR.WTIF = 1 ; //清中断标志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DrvGPIO_ClrBit(E_GPA,3); //LED2 点亮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头文件
#ifndef __HW_CONFIG_H__
#define __HW_CONFIG_H__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D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DT_Callback(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endif

测试通过 如果想测试看门狗复位 可以将程序中的 喂狗指令去掉 看效果
工程

网友A:
看门狗可以唤醒深度休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