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纳宇电器的多功能表,内嵌MODBUS协议的?

楼主(2011-09-24):
通过485接口读取内部数据没问题,但设置其内部参数的命令格式是什么?
请熟悉的高手支招...

网友A:
没有datasheet?
可以问他们公司客服要

网友B:
去阅读该表的说明文档,Modbus本身没有规定命令的内容。

楼主:
资料里这样写的:
设置多寄存器命令(功能码16)
命令举例: 地址01H
发送数据格式:01(地址),10(命令码),0100(起始地址),0002(字长),04(字节长度),XXXX XXXX(数据内容),CRC_LI,CRC_HI(CRC校验码)

但,不清楚数据内容是什么?

楼主:
没有datasheet?
可以问他们公司客服要
引用 网友A:

有手册,但看不太明白...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经过实验后原来如此。
举例说明:把菜单密码设置为1
设置命令格式:
01(地址),10(命令码),0100(要设置的内部寄存器的地址),0002(字长),02(字节长度),00,01(数据内容),CRC_LI,CRC_HI(CRC校验码)
其它依次类推...